楼主(2016-03-23):
服务器和客户端的电脑是win7系统,我也按照配置DCOM的方法配置完毕了,可是还是读不到远程OPC服务器上的数据,我用一个小软件测试OPC Client可以读到数据,而且实时变化,可是用自己做的数据采集系统就是读不到数据。也是神奇了,我们自己做的数据采集系统使用VB编写的,也可以远程连接IP地址。最后还是读不到数据。好郁闷,那个大牛可以帮帮我,万分感谢,还有一个是化验室的都能读到OPC服务器上的数据,而采用我们的数据采集系统读不到,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不确定到底是DCOM配置的 问题,还是我们数据采集系统的问题。帮帮我吧

网友A:
程序和配置情况呢?

网友B:
发程序和配置上来让我们学习。

网友C:
请发DCOM配置上来让我们看看。
请问你们的数据采集系统是什么?

网友D(2020-02-28):
我的用opc客户端都读取部了.

网友D:
OPC Client读取不了,被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