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浮球的用途?

楼主(2016-03-24):
三个浮球,液位高电机启动,液位低停止,最好带电路图。这三个浮球用的是开点还是闭点。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闭点

网友B:
都用常来按接触器启动停止经典线路接就可以了。

网友C:
和接触器的启动停止按钮一样接,如果都是常闭和常开加一个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D:
三浮球,只介绍二个,另一个在哪儿

网友E:
浮球开关是有两对触点,动闭和动开,你说的功能用一个浮球开关就能控制,还是你说的一个浮球开关绑有三个球?

网友F:
用什么控制,plc的话,常开闭都可以

网友G:
第三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H:
常闭应该是

网友I:
如果是PLC无所谓什么触点,如果是常规继电器上下建议NC触点

网友J:
2个浮球不都可以嘛
用常开常闭都可以

网友K:
一个浮球开关就可以为什么用三个?对于浮球开关讲常开常闭怎么区分,何为常开何为常闭?对于浮球开关来说三根线两对点,1低液位接通高位断开      2低位断开高位接通

网友L:
回复 网友G:
极限位置

网友M:
从楼主的图片看不是浮球液位开关,而是电极液位控制。

网友N:
这个得看看工艺怎么要求的了,东西不复杂。

楼主:
高位电机转低位电机停,高位是不是接开点,水到高位时浮球就变闭点了,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