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接近开关么?

楼主(2016-03-24):
这五个线的意思,那根是电源,谁知道电路图,谢谢

网友A:
至少有个图吧!

网友B:
应该是棕和蓝是电源,有型号找找手册啊

网友C:
红圈内的英文代表颜色

网友D:
光电开关;
5线有2根电源供电,另外三根输出公共端及常开/常闭;

网友E:
拆开可能有接线端子,右侧的图。

网友F:
韩国奥托尼克斯 光电传感器,褐色电源正,蓝色电源负,黑色与白色常开,白色与灰色常闭。

网友G:
光电开关,棕色蓝色是电源,黑色是常开,白色COM,灰色常闭。看的眼睛好累。

网友H:
棕接DC24V,蓝接0V,然后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网友I:
一般棕、蓝色是电源线
白色跟黑色是输出线,分常开和常闭

网友J:
两根电源,另外三根线是常开、常闭和公共线

网友K:
棕色+24
蓝色-
黑色/白色分别是常开常闭
灰色是公共端

网友L:
赞同五楼的说法

网友M:
8楼应该正解

网友N:
是接近开关

网友O:
有型号,能够方便查资料。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光电开关,棕色蓝色是电源,黑色是常开,白色COM,灰色常闭。看的眼睛好累。

这个是正确的!

网友Q:
内部有继电器输出的传感器,就此而已

网友R:
图片上已标的很清楚啊,NO/NC/电源

网友S:
13楼主说得很正确啊。

网友T:
6楼正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