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4):
谁S7-200做过汽包液位串级三冲量控制,求助啊,真心无语了。
我的问题就是,外环PID控水位输出作为内环控流量外给定,汽量前馈作为内环PID控流量的内给定,那么两者是如何组合共同成为内环内给定的????单位统一什么的,具体应该怎么做?还是去看过程控制类书籍那个串级控制的原理,传递函数什么的,真心好复杂啊,跨专业底子本就不行,求各位大神帮助啊!!!泪奔了

网友A:
PLC做串级控制我没有做过,给您一个图供参考。水位信号进主调节器,主调节器的输出作为副调节器的给定信号;蒸汽流量及给水流量经加法器计算后进入副调节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就问一件事,单位如何统一,加入外环PID输出转换为0~3200作为内环外给定,汽量也是0~3200,而水量反馈量也是0~3200,量程如何统一

网友B:
这个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需要考虑单位问题,他们就是个对应关系!例如平时最简单的变频恒压控制,压力单位怎么和频率单位统一,他们就是个对应关系。有问题可以QQ490635183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已发送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