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4):
接手一台旧设备维修,上电后发现欧姆龙DA004(模拟量模块亮红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OMRON哪个系列?

网友A:
设置错误、上面的单元号选择错误、模块损坏都有可能;
所以还是通过CPU连接到电脑上查看对应的故障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手头没程序也没密码要怎么查看呀?

网友A:
呵呵;那你就另找个C200H-DA004设成相同的装上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也只能这样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