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4):
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安装了DriveWizard Plus软件,变频器是VP G7。变频器上只有网线接口,无USB端口。请问如何用软件监控变频器的运行?

网友A:
是真正的网口还是串口形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來接按鍵面板的

网友B:
那就是串口形式了,用工控软件看看有没有驱动

网友C:
用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