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4):
地址i0.0   i0.1 这个我知道。

前面那个符号什么意思?干什么用?如果去掉的话可以吗?

网友A:
符号与地址,如I0.0与I0.1为地址。AA是I0.0的符号,你看一下符号表就知道了,也可以只显示绝对地址或符号

网友B:
下符号表就知道了,,,,,

网友C:
符号便于写程序和他人了解你的程序

网友D:
只不过我写是中文,你写的是洋文:

网友E:
讲白了就是编程人员给地址起的一个名字

网友F:
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G:
这个是编程时帮助理解的,编程人启的名字

网友H:
设置不显示符号,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地址i0.0   i0.1 这个我知道。

前面那个符号什么意思?干什么用?如果去掉的话可以吗?

1、前面符号是你给地址起的别名,符号的作用有2个:
  A、增加了程序的可读性
  B、使得软硬件隔离了,由于采用符号寻址,硬件地址已经不再变得重要,程序员可以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编写适用各个机型的程序,得到硬件后,只要给符号表中赋予地址就可以了,不再需要去更改程序,符号编程是未来工控行业的编程规范趋势,有些厂家也称作标签编程。

2、在已经定义了符号的情况下,你可以点击Step7 Microwin软件菜单查看——符号寻址选项来切换符号是否显示,也可以按快捷键Ctrl+Y进行同样的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大家,我懂了,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