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4):
请教各位师傅:伺服做扭矩控制,怎么让伺服的实际扭矩与触摸屏的设置值相对应?谢谢!

网友A:
做一个闭环比较调节器,就可以了。在外部做和在伺服内部做都可以。

楼主:
可以详细点吗,比如我在屏里设定扭力为40Nm,怎么让伺服扭钜就是40Nm?比例系数怎么计算啊?有没有调试方法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如何搞的,我也想学习一下,让我现在做的话也不会呢,1609217202@qq.com

网友A:
先把扭矩的满度值作为100%,然后再把给定按照满度值的%发送去控制,同样的,扭矩实际值也要把满度值作为100%标定好,就可以了。这样给定和反馈值就对应上了。

网友C(2018-12-01):
如何搞的,我也想学习一下,让我现在做的话也不会呢,993737565@qq.com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