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22输出模块故障

楼主(2016-03-24):
   我处两台交流异步电机自带电磁抱闸,线圈电压直流24伏(得电制动、失电打开),PLCDO输出控制24伏继电器线圈吸合,继电器常开触头控制电磁抱闸得电。前些天发现电机电磁抱闸保险熔断,更换保险管后立即熔断,检查发现一电机抱闸电源线短路,另一台电机抱闸线圈匝间短路,更换电源线及电机后试车,电磁抱闸24伏保险正常,但电磁抱闸线圈一直得电制动;查看逻辑程序运行正常,无输出指令(Q10.5/Q10.6),可现场输出模块信号(LED)状态显示,抱闸1、2继电器线圈得电吸合,初步判断模块通道故障,临时改换通道后正常。
   小生不解得是,模块输出未直接参与电磁抱闸控制,只是控制24伏继电器线圈,驱动负载电流不大,况且数字输出模块(6ES7 322-1BLOO-OAAO/32*DC24v)带有光耦具有隔离和放大信号作用,什么原因会造成内部晶体管损坏?如是器件老化质量问题,怎么同模块上其余通道没事,偏偏就这两个通道损坏了?

网友A:
没有输出指令而输出信号灯有显示,那么程序里面必定有其他地方给这两个个通道赋值了,这两个输出通道未必坏了

楼主:
谢谢侠妹回帖!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哪里给它赋值了,但实际查看没有,况且其常闭指令还在程序中应用无异常。将前连接器端子线拆除后依旧,将CPU断电再送电还是依旧。

网友B:
真费劲,既然是DO,将cpu打到stop看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