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问题

楼主(2016-03-24):
回路较多的情况下如何减少漏电电流的积累问题来确保漏电开关不跳闸,大家注意是减少漏电电流有法子吗?

网友A:
回路较多的情况下,漏电电流的积累是不可避免的,减少漏电电流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唯一的办法就是安装100或300mA的高保护值的漏电保护器,也许有人会问,这么大的漏电保护,还有保护效果吗,别担心,在每条分路上再安装30mA的漏电保护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每条分路上再安装30mA的漏电保护器,如果回路有20路,那得装10到20个漏电保护器,问题可能解决,但是这样现实吗成本高,那得多大电箱才装下,还是要谢谢你的宝贵意见

网友B:
为什么会漏电流?绝缘问题?还是感应问题?

网友C:
觉得1楼的方法可以,回路较多时,可适当分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漏电流?绝缘问题?还是感应问题?

问的好!有绝缘方面的问题,也有感应方面的问题,但也是无法避免的,比如说,开关电源,就存在输出电磁感应,却无法避免,再比如说,电动机启动也存在电磁感应,此时的漏电电流却相当大,再比如说,计算机电源,单台电脑的漏电电流不大,如果10多台电脑在早晨同时启动,非常容易引起漏电动作。

网友D:
什么回路?
绝缘和接地做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比喻监控回路和网吧里面的回路都挺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嗯,说的不错呦。漏电,原因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E:
回路太多的话最好分组控制。

网友F:
一楼的方法很好,也很实用

网友G:
总开关无需漏电断路器,分开关可以使用漏电断路器。
比如有20条回路,总开关使用没有漏电检测功能的空气开关,然后细分下去,5个回路为一组,使用一个漏电断路器。

网友H:
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

网友I:
回复 网友B:
线路分布电容累计泄漏电流

网友B:
回复 网友I:
嗯,有道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总开关无需漏电断路器,分开关可以使用漏电断路器。
比如有20条回路,总开关使用没有漏电检测功能的空气开关,然后细分下去,5个回路为一组,使用一个漏电断路器。
很多控制箱都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