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串激电机调速

楼主(2016-03-24):
固态继电器配电位器来调速交流串激电机如何来做到工作时候电压稳定,因为我这里供电电压不稳定有波动影响电机调速,要想办法稳压,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串激电机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网友B:
买一个串激电机调速器

楼主:
单相交流串激电机    这种电机可以说是交直流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少看到有得买,可能要找厂家麻烦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单相的?那其实就是直流电机,只不过进线传一个整流就可以了,然后励磁和电枢串联,就是串励直流电机。就像手电钻的电机。

网友C:
不知电机功率多大,小功率电机就在电源端加个稳压器,大功率可以考虑加电流反馈自动调节,这是最好也是最稳妥的方法之一。

网友D:
很麻烦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