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4):
我们在维修变频器时不知有这样体会吗?检查变频器查不出问题,带电机运行正常。也有的变频器主回路正常,线路板也查不出问题,但是一带电机或加载就过流。感到无从下手,怎么办呢?传说有这么几种方法:第一种,清洗法。把线路板清洗一下,故障备不住就排除了。第二种,换电容法,把开关电源的电解电容,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故障可能就消失了。第三种,闻法,即用鼻子闻。线路板通电情况下进行,闻是否有焦糊味,可帮助找到故障点。第四种,触摸法,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用手触摸怀疑部件或部分,可迅速找到故障点。今天就谈这么多,欢迎参加讨论。

网友A:
很好的经验分享,看来是经验丰富的大师

网友B:
非常精辟。

网友C:
楼主天津人吧?

网友D:
楼主分析很透彻,点赞,不过不建议新手用第四方法

网友E:
方法确实很草根

网友F:
换电容的方法听说过,可能是有电容性能不良吧。

网友G:
特别是老机子,高温机子电容很多挂了的,刚拆下温度高量是好的,等一会量就变坏的了

网友H:
方法还好,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I:
类似于修电视机的方法,只是第四种方法是做什么用的呢?摸热元件吗?

楼主:
回复10楼:只能意会,不可形描。学维修【悟性】很重要,即传说中的来电。

网友J:
这几种方法我一直在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