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5):
有哪位师傅推荐一下,大家使用的是哪种压线钳?哪种压线钳最好用?.

网友A:
这样看你压多大的钱径,有机械的还有液压的,各有特点

网友B:
我用世达的,感觉也不是那么好用,要根据使用的端子选对应的压接钳

网友C:
我使用普通的液压压线钳,,只要端子压起来牢固就可以

网友D:
这种东西没那么多讲究,质量过得去就行.

网友E:
都一样。压膜要选择好。别选择差了,压崩了。

网友F:
牌子就没留意过了,但是压线耳最后选用专用的压线钳,选对压模,这样压出来好看又可靠牢固。有些小压线钳还附带一堆其他功能的,这种多功能压线钳不怎么好用。

网友G:
我感觉还是液压压的结实。

网友H:
魏德米勒的好。。。

网友I:
都差不多吧,我们用的都是液压的。

网友J:
现场试试就知道哪个好用了

网友K:
还没注意过品牌,能压好就行了

网友L:
我用的把压线端子钳是小日本造的牌名在手把上磨得看不清了,用了快十年了很好使,一般压的端子有0.5到4平方毫米用的最多.我备了一套液压钳从6到125平方毫米,搞工控装配这些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M:
小线1.5-4我用的魏德米勒的压线钳 好用就是价格很贵

网友N:
液压钳压模怎么选取,是选和电源线一样大小的吗

网友O:
我用的是普通压线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