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5):
厂里准备在一个搅拌站上装一个防尘电控柜,要求兼备电控箱的一般功能,散热,防尘,当然价格要低,可降低成本,谁用过的帮忙推荐一下?尺寸等会附上
量不大,柜体尺寸选好了,准备装2个加过滤网的风扇散热,现在就是要怎么保证密封防尘,加密封胶条怎么画图纸?

网友A:
好货不便宜的。

网友B:
便宜没好货。就柜子里面的风扇,4个月就不转了。烧了。国产的。  而德国的 转了2年了 啥事没有。

网友C:
威图,就是价格你接受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风扇有推荐那种防尘的吗?

网友D:
不考虑价格,威图是杠杠滴。。。

网友E:
按照防爆控制柜的形式自己做一个怎么样?
普通的柜子把进线口处理好了也是可以的吧,当然门的密封要好

网友F:
想便宜,只有自己动手。

网友G:
便宜没好货

网友H:
选用仿威图IP65控制柜就行了

网友I:
IP65的都行,便宜肯定没好货,可以电柜离现场远一点

网友J:
量不大,还是买成品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但是现在密封部分怎么加?  我电控箱画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图纸能分享下不?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现在密封部分怎么加?  我电控箱画好了
密封部分部分一般是涂防水发泡胶或者密封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现在密封部分怎么加?  我电控箱画好了
我以前用过防爆控制柜。柜门是由很多的螺丝固定的。我找找图片发给你看看吧,不知还能不能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选定是使用密封胶条的,但是图纸上怎么画,你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选定是使用密封胶条的,但是图纸上怎么画,你知道吗?
你标定选用发泡胶或者橡胶条密封,画好涂装发泡胶断面及涂装范围,橡胶条的话你选定规格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H:
选择橡胶条,但是图纸上应该需要留出安装空间和间隔吧,怎么表述呢?可否有例子借鉴

网友K:
IP65,你跟控制柜厂家联系一下,告诉他你需要的尺寸就行。做控制柜的厂家比你专业的多,你跟他说防尘防水。

网友H:
目前基本不会选用成品密封条,都是发泡胶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也行,图纸怎么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