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如题,S7-200里面的程序该如何写呢?现在手头上暂时只有PLC的编程软件,PLC实物和变频器都还没有采购,这里困惑的是不知道怎么控制变频器启动,只需要启动,然后变频器控制风机运行(不需要根据别的东西自动变频),接着是联动两个小电机和一些电磁阀一定时间的启动。

主要问题,不知道PLC程序上如何控制变频器,(连线好像比较简单的样子)。求助、求助。

网友A:
没用过变频器?
运行信号给了
频率信号给了就可以了
变频器手册看端子图。
参数设定对了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惭愧  还没用过。可以这样理解吗? PLC程序里面只要控制一个输出点Q0.0得电,然后让这个Q0.0对应的继电器连上变频器的启动或者停止。如果Q0.0得电,变频器也会相应动作。请问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B:
如果你不是用RS485通讯的方式控制,那么运行信号只需要一个PLC输出点就行了(正反转用二个点);
频率看你如何设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了下  用不到485通讯, 变频器的开启(只需要正转)、关闭、故障这三种状态。 是不是在用三个中间继电器对应这三中状态 ,  然后用PLC控制中间继电器的得失电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直接硬接线就可以了,启动/停止命令可以用PLC的输出点,变频的开关量反馈信号用PLC的输入点就可以了,模拟量反馈就用模拟量模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如果按钮是I0.0 ,然后对应Q0.0导通的话,直接把Q0.0出来的先接到变频器的启动上面去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开启、关闭用一个输出,故障用一个输入

网友E:
只是开关,用不到485通讯

网友F:
变频器的开启(只需要正转)、关闭、故障这三种状态用PLC输出控制中间继电器,PLC与变频器用485通讯,然后在变频器上设置地址,波特率,奇偶校验,这样可以在触摸屏上控制转速,读取电流之类

网友G(2016-04-26):
各位大侠知道英威腾GD200A各个跳线冒的作用木有J1-JN,说明书上没有详细的讲解,我也是和楼主实现一样功能,正转、停止、故障报警,还有在屏幕上显示实时的频率,这些都是用端子控制的,然后用modbus rtu的485通讯实现在屏幕上可修改频率,即可调速,但手动调整太多粗糙,今后想用变频器的PID功能通过一个模拟量输入信号实现闭环智能调控,不知可行否,有哪位大侠有过这样的案例愿意分享下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建议单独开一贴再发出去,大家都能看到踊跃发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哈哈,我是不会通讯,建议重开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