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线

楼主(2016-03-25):
五台一匹半的空调六平方的线可以吗

网友A:
放心用吧。

网友B:
实际用是没问题上,最好是用10平更放心

网友C:
6平方的铜线没问题

网友D:
制冷不要紧,冬天制热不够用。。。

网友E:
用国标的没问题的。

网友F:
还是留点余量为好。我会选10的。遇到用电高峰也不害怕

网友G:
用10平方线

网友H:
可以试计算一下,并参考他人的经验。

网友I:
从安全方面考虑还是用10平方好些。

网友J:
制热的话,一台空调差不多要加600W,加上有时候用电高峰期电压会比平时偏低些,所以还是用10平方的铜线最好。

网友K:
同时开机有点紧张

网友L:
回复 网友D:
是啊!单台电加热功率不低于一个千瓦

网友M:
只能说是凑合
建议用10平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担心同时制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