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5):
一个西门子6SE7025电容器模块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上面那个呢

网友B:
上面是启动电阻;

网友C:
上面那个电阻(制动,启动?)下面磁壳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我测量同颜色的有18欧电阻,不同色是开路。和上面的字2X18R K差不多,应该是好的

网友B:
里面封装的是二个18欧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面那个磁壳电阻你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D:
一般用在制动中,也有用在其它地方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真不懂装置维修,阻容吸收吧。。。

网友E:
制动电阻

网友F:
制动电阻   水泥里面的是电源进电阻   好像是保护的

网友G:
这个是功率电阻

网友G:
是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