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5):
大家好   我是一名PLC调试工程师,对于AB 1756系列的软硬件还算比较了解,所以在此为大家首先演示编程软件RSLogin5000的使用步骤及技巧。

楼主:
对于AB PLC编程来说首先必须确定的是确定硬件的版本 cpu的型号 通讯卡件的型号 以及网络架构和实现功能等,在创建项目时需将选择CPU类型  版本号 是否冗余 名称  说明  机箱类型(背板类型) CPU槽号 及项目文件保存路径

网友A:
来吧,演示的好持续跟你。。。

楼主:
创新新项目之后会在左下方显示I/O配置界面,这个配置窗口属于硬件组态。
将现场的硬件逐步添加并对硬件的属性进行配置。
添加时右击地板进行新建Module
本例1槽内添加的是ENBT以太网模块

2槽内添加的是ControlNet模块CN2R/A名称为CN2R1节点是1(大型系统一般都是由控制器机架和远程机架组成,AB的通用架构是用ControlNet模块来通讯也叫C网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演示的不好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先将软件使用版本说一下好不?从13版到28版操作都一样吗?

楼主:
IO机架(远程机架)配置如图 在C网的链接上进行添加,当然首要添加的也是CN2R模块,并对该模块所在的机架及模块所在槽号和节点进行分配。
然后再IO机架上面添加与现场一致的IO卡件
    注:硬件配置过程中必须和现场卡件的位置、型号、配置统一
CNBR模块在配置节点时模块本身也有一个硬件拨码必须软硬件统一。

楼主:
至于版本  常用的版本是16/19/20这三个吧,据我了解应该是这三个版本的冗余兼容性更强。
其他版本见过但是在调试中还未尝试过,硬件版本和软件版本对应一致才可以进行连接通讯,操作性应该没多大区别。
硬件版本可以用FLASH Programming Tools进行更近固件 软件版本只能安装对应版本的软件不支持各版本之间的兼容。
用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的程序,自版本不能打开高版本的程序,打开低版本的程序后会对CPU进行自动升级。

楼主:
这是三个版本冗余兼容的清单 可根据上面清单进行模块固件升级进行冗余匹配

楼主:
我再CN2R2的IO机架上添加了2个32路的DI 2个32路的DO 2个8路的AI 2个8路的AO
需要注意的是AI 在选择上通讯格式为浮点数据单端模式 并且在Configuration配置窗口内进行通道量程的组态
我将用0通道为例设为4-20毫安对应0-1000

楼主:
对于AO模块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将模块的限制进行组态 否则会出现达不到满量程数值的现象 我将本例设置为0-1000

楼主:
此时在Controller Tags内回自动生成模块标签如上图
在这些模块标签内可以看到没个通道的状态及值

网友C(2016-05-24):
个人觉得给新手学习还是蛮不错的,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