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变频器操作面板芯片型号

楼主(2016-03-25):
一台正泰变频器NVF2-5.5KW的变频器,操作面板的芯片烧了,看不清型号,请大家帮帮我?谢谢!位号是U10和U12。

网友A:
直接去找供货商买个面板了;

网友B:
我这里三肯的小变频器面板坏了直接换新的,没修过

网友C:
直接买新的吧

网友D:
这个便宜的很 直接买一个

网友E:
这个面板没有单片机,是CPU板用SPI串行接口连接的,上面四片芯片一片是HC14缓冲器,连接按钮的的是并行转串行芯片HC165,驱动数码管的是2片串行转并行芯片HC595,对号入座就行了。
这种面板除非腐蚀,进水,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面板没有单片机,是CPU板用SPI串行接口连接的,上面四片芯片一片是HC14缓冲器,连接按钮的的是并行转串行芯片HC165,驱动数码管的是2片串行转并行芯片HC595,对号入座就行了。
这种面板除非腐蚀,进水,不会坏的。
谢谢!就是595,已经换上了,好了。这个面板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芯片烧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机器,能修好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是不修的,只是遇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买新的要200吧!

网友A:
呵呵;200元可以买好几个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芯片质量不好,胎来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