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5):
0BA6无模拟量滤波功能块,做了几个,供参考。
这是多年前做的滤波程序,太复杂。
下面的是最新的模拟量滤波程序,简单多了。

楼主:
 这些程序最新的模拟量滤波程序,只需要修改一个参数即可改变“滤波系数”。“滤波系数”并非滤波的采样数。"滤波系数"越大,需要的采样次数越多。
 调B5的V2值 就相当于改变了采样次数。设定为1:取消滤波功能。越大:需要的采样次数越多。滤波效果有些类似于硬件电路的阻容滤波(积分),也有点像调整PI中的积分。
  模拟量放大器B4标定后的值,必须在0~1000,即:应采用标准值。如果超过了1000,“滤波系数”可设定的最大值应适当减小。
  可设定的“滤波系数”最大值=32767除以B4标定后的值,得到的商的整数部分,即为可设定的最大滤波系数值。以滤波程序1及滤波程序2为例 如:32767/1000=32.767,整数部分为32;32767/1500=21.847,取整数部分为21;32767/600=54.212,取整数部分为54;
  可用B4标定输入的模拟量为工程值,也可以不标定,只正确选择输入信号的类型(如:0~10V、4~20mA等等);

网友A(2019-01-15):
回复 楼主:
你好,莆哥.我有个问题请教你

楼主(2021-08-12):
回复 网友A:
您客气了,共同学习、讨论。
什么问题,您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