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跳P.OFF

楼主(2016-03-25):
有一台乐邦45KW的变频器  上电跳P.OFF 有没大神知道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母线电压低或是输入缺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没有缺项  母线电压530多也正常的

网友B:
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B:
面板中看下母线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面板按键都失效了  不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哪条是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看说明书,上面有报警代码表。

网友D:
充电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E:
这种大功率的机器很多是8楼给出的答案,都是出在电压检测电路上面了,一般只有看下机器检测电压是多少V才知道,面板失效修下就是咯,一般换下按键就可以

网友F:
看变频器读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可以确定是不是检测回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电欠压已修复,是检测电路一色环电阻开路引起,现在上电继电器一直啪啪的在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点欠压已修复 ,现在上电是继电器一直啪啪的在响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G:
主板5V电压有没有降低,如果在4.8V以下,检查主板+5v电压的滤波电容。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下继电器供电和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