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指令不能用

楼主(2016-03-25):
三菱PLC原点回归指令这样写,在调试不启动ZRN K6000 K700 X1 Y0怎么办防真是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A:
请注明你使用的PLC详细型号,另外确保你的PLC是真品;

楼主:
FX1S现在是模拟仿真就打不开。启动不开指令请指教,谢谢

楼主:
前几天试了试脉冲是可以发出的

网友B:
你在用这指令仿真?不行的,要实际测试的。

网友A:
不是什么功能都可以仿真的;

网友C:
仿真些定时 计数 运算指令还可以

网友D:
运动控制仿真不了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