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5):
为什么全局数据块的地址偏移量,通过优化的块结构把勾去掉编译就能显示出来,背景数据块就不可以呢,还显示是灰色的,要是读取背景数据块中的数据一般怎么做?求大师指导

网友A:
编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全局数据块的地址偏移量,通过优化的块结构把勾去掉编译就能显示出来,背景数据块就不可以呢,还显示是灰色的,要是读取背景数据块中的数据一般怎么做?求大师指导

因为通过直接访问DI,会造成程序移植困难,所以西门子希望博图能更接近IEC61131-3标准。

通过FB中建立输出变量,来反馈背景数据块中需要的数据,这样,即使移植程序,也不会造成程序主体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