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参数没有,需要重新设置

楼主(2016-03-25):
西门子MM 440 5 6 为正反转。 7端子为速度控制。当7为1时,最大频率50 当 7 为0时,最小频率 10赫兹
请问大家该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
知道的朋友说一说

网友A:
这个:西门子变频器参数较多

网友B:
多段速控制的 要看变频器手册了

网友C:
参考两张图画标示的地方就是参数设置。P1080 = 0(最小频率)其他的都是默认参数即可。试试看呗。

网友C:
另外补充,楼主如果接触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比较多的话,建议还是多研究一下MM440的功能图,从图里能够看到许多的相关参数及其用途和原理。能把功能图看懂了,就可以对变频器的控制结构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其他的变频器工作原理也能略知一二了。看懂功能图目的是为了学习原理,举一反三。效果不错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回复很权威。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是呀,关键是用功能图去设置你想要的工艺控制,比较省事。而且比较专业。是吧?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呦。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