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6-03-25):
。。。。。。 1200 ,怎么都连不上笔记本电脑 。

          看手册上介绍的挺简单的,可就是连不上!

          我用的软件是STEP7 Biasic.v10.5

          哪位大神给支支招,先谢过了!

楼主:
。。。。。 一直在学习,今天拿到 1214C CPU实体 ,就写了
        个简单程序,想下载到PLC里面。没想到,第一道拦
        路虎就来了。

        求指导。

网友A:
不是用博图了?找v13安装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博图了?找v13安装试试

Basic10.5可是第一代波图啊。

网友C:
电脑的IP地址要和CPU的在同一网段

楼主:
回复 网友C:

。。。。。 已经设置在同一网段

网友D:
如果是用网线连的plc  把无线网卡禁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 谢谢支持,但是没用

网友E:
怎么可能连不上呢?  楼主先检查IP地址,再检查一下计算机右下方,网络是否处于连接状态?

楼主可以先在软件左侧,在线处,找到本计算机网卡,点击刷新,看看能不能找到CPU。

如果还找不到,不是CPU坏掉了,就是计算机网卡或网卡驱动有问题了。

网友F:
换根网线试试

网友G:
是使用的网线连接的PLC?局域网有个检查线路是否导通的命令:PING,如果不懂得使用该命令,请去度娘获得使用方法。

网友H:
建议楼主把软件升级到v13,能应对各个版本的plc,如果想用现在的软件,就要核对plc的版本,当前生产的1214c  dc/dc/dc订货号中有1AG40字样,而以前的订货号是有1AG30的,所以楼主的plc是否有40,如果有就只能升级到v13。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我查看了,我的CPU确实是 ---- 6ES7 214-1AG40-0XB0
       而我在软件里选的是:6ES7 214-1AE30-0XB0 。。。我又查看了软件里
       根本就没有我实际CPU的型号,怪不得死活连不上呢!

       那这样一来,STEP7 Biasic.v10.5 就不能对该CPU编程以及通讯了吗?

       我想应该会不会应该有什么补丁啊?。。。要不然的话,我实在想不通
       这个Biasic.V10.5西门子拿出来逗逼的吗?

       谢谢你,让我知道了真实原因。

网友I:
所以硬件有升级后,软件也得升级,否则找不到相同的订货号是没法做通讯的,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博途V13 SP1 UPD5,好像UPD7也出来了

楼主:
。。。。。。那我就想不通了:西门子推出TIA PortalSTEP 7 Basic V10.5这款软件干嘛?

         逗人玩吗?

         另外问:博途V13 从哪里得到啊?网上好像找不到下载,西门子官网么要注册。
                好像还要授权什么的。

网友A:
第一代的软件连接不上后来的硬件,也没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