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5):
fc块里一个线圈地址是db11.dbx238.0是布尔型 但实际数据块db11.238是WORD类型,这是什么情况,老外的程序用好久了没毛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fc块里一个线圈地址是db11.dbx238.0是布尔型 但实际数据块db11.238是WORD类型,这是什么情况,老外的程序用好久了没毛病

西门子允许对于字,双字地址的位访问,不光是西门子,很多厂家都支持,包括三菱,施耐德,富士等。

例如: DB1.DBX238.0   位访问
      DB1.DBB238     字节访问
      DB1.DBW238     字访问
      DB1.DBD238     双字访问
在西门子中,访问方式取决于采用何种指令,你无法在一个位指令中使用位访问方式以外的方式。
例如   A  DB1.DBX238.0  合法
      A  DB1.DBB238   不合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c块里一个线圈地址是db11.dbx238.0是布尔型 但实际数据块db11.238是WORD类型,这是什么情况,老外的程序用好久了没毛病

西门子允许对于字,双字地址的位访问,不光是西门子,很多厂家都支持,包括三菱,施耐德,富士等。

例如: DB1.DBX238.0   位访问
      DB1.DBB238     字节访问
      DB1.DBW238     字访问
      DB1.DBD238     双字访问
在西门子中,访问方式取决于采用何种指令,你无法在一个位指令中使用位访问方式以外的方式。
例如   A  DB1.DBX238.0  合法
      A  DB1.DBB238   不合法

经典,之所以爱上西门子,很大原因因为这个,刚开始不能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怎么明白 看图片 fc用的线圈是布尔型 而DB11里面没有这个db11.dbx238地址  db11.dbx238地址在哪了  谢谢你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怎么明白 看图片 fc用的线圈是布尔型 而DB11里面没有这个db11.dbx238地址  db11.dbx238地址在哪了  谢谢你帮忙

基础太差,悟性不高是不适合从西门子起步学习的。

西门子适合程序员跨入PLC领域的品牌,三菱适合电工跨入PLC领域的品牌。

网友C:
lz看下编程手册里有介绍的

网友D:
DBX238.0就是那里的238.0
还有DBX238.1呢,隐含在238.0的后面,因为右边那个238.0是word,包括了238.0~239.7,所以它的下一个是240.0.
西门子也是,既然用了238.0,应该可以展开那个word到bit(boo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BX238.0就是那里的238.0
还有DBX238.1呢,隐含在238.0的后面,因为右边那个238.0是word,包括了238.0~239.7,所以它的下一个是240.0.
西门子也是,既然用了238.0,应该可以展开那个word到bit(bool)的.
谢谢谢谢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fc块里一个线圈地址是db11.dbx238.0是布尔型 但实际数据块db11.238是WORD类型,这是什么情况,老外的程序用好久了没毛病
数据块DB11里面DBW238的第一个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c块里一个线圈地址是db11.dbx238.0是布尔型 但实际数据块db11.238是WORD类型,这是什么情况,老外的程序用好久了没毛病

西门子允许对于字,双字地址的位访问,不光是西门子,很多厂家都支持,包括三菱,施耐德,富士等。

例如: DB1.DBX238.0   位访问
      DB1.DBB238     字节访问
      DB1.DBW238     字访问
      DB1.DBD238     双字访问
在西门子中,访问方式取决于采用何种指令,你无法在一个位指令中使用位访问方式以外的方式。
例如   A  DB1.DBX238.0  合法
      A  DB1.DBB238   不合法

经典,之所以爱上西门子,很大原因因为这个,刚开始不能理解
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G:
这两个地址相当于全集和子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