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6-03-25):
有一台380v250kw变频器运行时有显示运行频率,但是电机不转运,将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从新设定运行参数,又运行了,但是隔不多久又出现以上故障了?求解

网友A:
电机性能不好,不是变频器的毛病。

楼主:
以经解决了,厂家来更换了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经解决了,厂家来更换了驱动板
是不是不能存储参数了,过段时间就丢了

网友C:
难道是驱动板接受不到驱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