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请问导线这样可以连接在一起使用吗?多谢多谢

楼主(2016-03-25):
长度:L1=L2
L3=L4;
L1和L2是同一根电线的两股;L3和L4是同一根电线的两股;
问:是否可以L1和L4并在一起,L2和L3并在一起使用?

网友A:
做电源线还是传信号?

网友B:
L1和L2是同一根电线的两股;L3和L4是同一根电线的两股;
问:是否可以L1和L4并在一起,L2和L3并在一起使用?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C:
参考:三根电缆,当每相单独通入380伏电源时。如果每根电缆穿铁管是不允许的。不知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不同长度的导线(供电),是否可并联使用。

楼主:
补充一下,L1L2为 6平方 L3L4为4平方。
因为是老房子改造,原来L3L4支持的功率不够,想再从别处牵一根6平方的线(10平方太贵,又不想浪费)。所以想到这样并联。

网友D:
以下是引用6楼
qiuyoyo

网友:
的发言:
补充一下,L1L2为 6平方 L3L4为4平方。
因为是老房子改造,原来L3L4支持的功率不够,想再从别处牵一根6平方的线(10平方太贵,又不想浪费)。所以想到这样并联。
6楼叙述中又有一个新的情况:
从别处牵一根6平方的线,是进户线吗?电源不是取自同一个点?

网友E:
会导致发热量的问题I吧,一大一小并联使用。

网友F:
如果L1和L2是同一根电线前有漏电开关或L3和L4是同一根电线前有漏电开关,不可以,漏电开关会跳闸;如果L1和L2是同一根电线、L3和L4是同一根电线两路前有总漏电开关,L4改造后可以承受以前的电流和加电流上的总电流,可以。

网友G:
放心并着用,事实证明你们都想太多了

网友H:
只要是同一个电源的相同线,当然可以并接

网友I:
为何不分开供电,比如说两层楼,大的供负荷大点的一层,小的供负荷小的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补充一下,L1L2为 6平方   L3L4为4平方。
因为是老房子改造,原来L3L4支持的功率不够,想再从别处牵一根6平方的线(10平方太贵,又不想浪费)。所以想到这样并联。

6楼叙述中又有一个新的情况:
从别处牵一根6平方的线,是进户线吗?电源不是取自同一个点?

是同一个取电点,但走的路线不一样,所以长短有区别。

网友K:
不知道这样并联有何用意

网友L:
为了增大截面积吧,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两根线并联,宜走同一路径。
通常需线径一致;不一致时,两根线的电流可能分配不均。

网友M:
你是把以前的L3.L3并成一根线,重新再走一根L1.L2吗是这样的话就可以

网友N:
应当可以,但是长度差别太大的话两路电流会不一样,最好应用中实际量一下。

网友O:
应该是可以的啊。

网友P:
工地临时用电里面不允许吧,两根220v双股线,混搅接成一根用作380v,两项三线容易漏电

网友Q:
呵呵,电力供电线路施工中,除了完全替换成铜芯更加粗,更加大的电源线规格以外;另一个方案就是原供电线路不改动,增敷设另外崭新的供电线路,同时用两路供电导线并联或者平均分担负载数量进行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Q:
呵呵,电力供电线路施工中,除了完全替换成铜芯更加粗,更加大的电源线规格以外;另一个方案就是原供电线路不改动,增敷设另外崭新的供电线路,同时用两路供电导线并联或者平均分担负载数量进行供电。

多谢,也就是说可以这样并联使用了?

网友K:
这样如果带大负荷的情况下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