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5):
准备用系列内部定位控制两个轴,但是发现FX3u的定位指令不支持,看手册接线图是PP+NP的接法,用的指令IPDSTRT要设置控制方式,加减数时间,停止时间,指令速度,定位地址,就是没发现有方向选项,有没大神用过这款内部定位功能。

楼主:
程序只要触发转动一圈就好了

楼主:
如果用表格定位触发一次就会运行表格定位数据一次吧

网友A:
自带的输入输出,作为特殊功能用,比如定位,可以到编程软件的PLC参数中去设置

楼主:
看手册接线是按PP  NP接,不过指令里好像用不到NP这个点

网友A:
指令中不用控制方向,方向信号由指令执行时自动判断是不是该输出。

楼主: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B:
我还没有用过L系列呢,哪天弄一个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位指令和3U的不一样

网友A:
属于不同系列的PLC,定位指令不一样也算正常。但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位指令和3U的不一样
问题:跟我以前用的QD75P*总该是差不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位指令和3U的不一样
问题:跟我以前用的QD75P*总该是差不多吧
LD75和QD75用法一样,但内置定位的用法不一样。

楼主:
设置按图上设置,接续是和MR-J3-A接线的,用伺服设置软件用JOG运转电机会动作,编程是LD M0   [IPPSTRT1P K1]不过电机没反应,伺服放大器显示是0,看输出是有的,有输出,而且灯一直亮着,速度限制是设置200000,内置定位使用也勾了,这图忘了改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置按图上设置,接续是和MR-J3-A接线的,用伺服设置软件用JOG运转电机会动作,编程是LD M0   [IPPSTRT1P K1]不过电机没反应,伺服放大器显示是0,看输出是有的,有输出,而且灯一直亮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子分母设置64比1

网友A:
监控下PLC中的当前值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说明脉冲已近发出来,只是伺服没接收到
如果是伺服没收到,那就要检查接线以及伺服内部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谢谢,是设置模式和伺服模式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