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如题,各位经验大神,正在做一个自动行走草莓幼苗移栽设备,需8轴控制,控制器改如何选?是控制卡还是plc?另外有没有人用过和plc编程一样的控制卡?能介绍几款合适的么?谢谢了!

网友A:
难道你一点谱都没有吗?想象力挺丰富的

网友B:
翠欧的运动控制卡用的多吧
plc做还是比较累的

网友C:
推荐使用三菱Q系列PLC+QD70P8(8轴)+三菱MR-JE伺服马达,经济性能佳,去年做了一个这样配置的项目,楼主需要咨询可以联系QQ1795307598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我再对比下,现在初步划定了国产信捷10轴运动控制PLC,

网友C:
回复 楼主:
恩,信捷的信价比还是挺高的,编程和三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