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本人德瑞斯DRS2800变频器,A01 和A02为模拟量输出端子,分别设定A01和A02为电机转速输出,采用电压表量程为DC0~10V,三线制-2线供电,1线测量,该电压表实际测试过,电压表为好的 ,采样,发现电压表显示为零(电压表实测为好的,也换过若干个),但是用万用表测量实际上是有电压输出(输出电压为直流电)。A01和A02都试过,同样的问题,跪求论坛大神问题原因,及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好矛盾,用万用表测有电压输出明显就是你的电压表坏了或是买错了,交直流有区别的,还有量程?说这么简单的我都不怎么敢回,真是这样的错就太低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表量程为DC0~10V,三线制-2线供电,1线测量,该电压表实际测试过,电压表为好的

网友B:
你的电压表在其它变频上能否显示转速?

网友C:
还有拨码开关调节输出形式吗?

网友D:
三线电压表 你应该把A01 A02 中的OV接到 电压表供电OV那里  然后其中一个再接到测量端

网友E:
有可能是没有共地所致!把变频器的GND和电压表的0V接到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试过了,还是一样,电压表一直没反应,但是用万用表测量,显示有电压。这个问题相当奇怪

网友F:
接到plc模拟量上面看看

网友G:
为什么用三线制的电压表,不是有两线制的电表吗?我觉得电压表的+应该接变频器主板接线端子+10V端子,-端应该接变频器主板接线端子的模拟地GND端子,测量端接AQ1或AQ2就可以了,你试试。

网友H:
万用表可测出电压,接电压表
就不行,这说不过去?问题还是在电压表,用该电压表测下电池看有没有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压表换过很多个,都是测不出电压。但是用万用表确实有电压。打算上淘宝 买个2线的电压表试下!

网友G:
三限制电压表是需要接电源的,不接电源是没有输出的,而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端子只有两个,一般接两线制电压表【0-10V】三线制必须如9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