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有一台乐邦45KW的变频器,之前上电跳P.OFF修复后,现在上电继电器不停吸合,是什么原因,可能有哪些情况可能引起呢

网友A:
输入电压过低?电源缺相?变频器电压检测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缺相会引起继电器一直吸合吗,我上的是单相380V的,用调压器上的电,这会引起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缺相会引起继电器一直吸合吗,我上的是单相380V的,用调压器上的电,这会引起这个问题吗?
你按正常的供电接试试吧,单相380V的我没听过,两相或三相才有380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调压器220变压到380给变频器上电的  ,我这里没有三相电

网友B:
贴张接线图上来看看,单相380没听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得清楚吗

网友C:
你测一下继电器的电压是多少?是不是不够?是否接有380变220的变压器》

网友D:
变频器现在上电显示什么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电显示P.OFF 然后继电器一直啪啪啪,我把电断了,在断电过程数字会变成0.00,之前上电就显示P.OFF,后来查到电压检测电路一色环电阻开路 ,换了后上电就这样了,会是交流接触器坏了吗

网友E:
应该考虑主电源异常或者辅助电源劣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把接触器拆下来单独上380电也是一直啪啪啪,这样是不是就说明是接触器坏了,  这个自己可以修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接触器拆下来单独上380电也是一直啪啪啪,这样是不是就说明是接触器坏了,  这个自己可以修吗
应该是线圈有接触不良,仔细检查焊接应该差不多

网友F:
单独给接触器通电仍不正常,如果电源类型和电压等级符合 且正常的话,可检查线圈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