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请问三菱Q00PLC用QJ71C24N模块和欧姆龙NB10W-TW01B通讯需要写程序吗,
PLC:的波特率19200 8位 奇效验 停止位1 MC协议5
触摸屏:通讯串口2 通讯类型RS422 19200 8 奇效验 1
连接电缆肯定没问题,现在触摸屏无法读取和写入数值到PLC,求指点!!!

网友A:
看触摸屏手册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PLC和屏通讯正常都不需要写程序的,最多就是模块对应的软件设置中设置通讯相关的开关。
这个具体要不要设置,要怎么设置,你要看下欧姆龙屏的链接手册中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