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德力西CJX2s2510怎样实现两个启停开关同时控制一台三相交流电机

请各位达人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最基本的控制啊,参照图

网友B:
停止串联,启动并联,甭说2个地方,更多地方都行

楼主:
感谢,神回复啊。图有点不清楚。A1和A2接380吗13N0和14NO怎么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停止串联,启动并联,甭说2个地方,更多地方都行
一语中的,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D:
远控近控。停止按钮串联,启动按钮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A1和A2接380吗13N0和14NO怎么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A1和A2接380吗13N0和14NO怎么接
A1,A2是线圈端子,一个接380,13N0和14NO是常开接点,与启动按钮并联。

网友F:
两地控制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接触器线圈是380v的话,A1和A2接380;13N0和14NO是常开触点的两端,并在绿色的启动按钮上。图片很清楚啊

网友G:
可以先画原理图,然后再接线;
另外,“两个启停开关”是指一个起动、一个停止(共计两个),还是其他。

网友H:
停止串联启动并联

楼主:
谢谢大家!受教了.
在大家的指导下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