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用的是224xp DC/DC/DC 晶体管型
1.224xp对供电电源有没有功率要求,我本来以为买一个24v的就好了,但是TB上挑的时候发现还有各种功率,请问前辈们有何建议?带plc是否还要选功率参数?
2.看接线图有点不是太懂,M和L+是接24v电源,输入端的1M和2M也要从24v电源拉线出来接么?我是看到电源符号了。
3.输出端的1M和1L+、2M和2L+ 也要连上一个电源?
4,那么是否只需要一个24V电源就可以了?

小白一只,身边没人可问。。。。。。。。。
自学不易
凡人皆有一死,功不唐捐,中庸之道

网友A:
PLC本身消耗的功率很小,选开关电源主要考虑其他执行机构的消耗功率。

网友B:
1楼说得很对,开关电源选择看你所驱动除了PLC之外的元器件的功率总和!当然,如果你不差钱,可以PLC单独一个电源,其他另外一个电源!第二,三,四个问题其实参照第一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其实遇到问题多想想,你用发帖时间可能都想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帖前大概是了解,但是怕接错了,机子坏了就麻烦了!
凡人皆有一死,功不唐捐,中庸之道

网友C:
如果单电源的话就要考虑输入输出点的功率,至于其它的就按照图给的接就没错。

网友D:
一个15w的开关电源也足够了

网友E:
做实验用无需考虑电源功率的问题。

网友F:
买个功率大一点的没坏处,怎么也得3安培的。

网友G:
小功率的电源价格差不了几块,买50W的,以后加个触摸屏什么的还可以一起带;

网友H:
我们一般是plc的输入点用plc自带电源,供电和输出外接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提醒,原来还可以带触摸屏!
凡人皆有一死,功不唐捐,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