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压力控制器??我们这里有一台设备要求压力检测,在0.58MP时接通,在0.65MP时断开就可以?用来保持恒压为目的!

网友A:
应该是低于接通,高于断开吧,压力开关能达到你的要求,很多

网友B:
用PLC写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压力开关,空压机上很常见
还有用压力传感器,写程序,这个控制更精准

网友D:
能达到楼主要求的产品太多了!具体方案具体选型!不知用于什么设备上?介质?等…………

网友E:
有很多可以实现。

网友F:
发一个产品样本供参考。

网友G:
这个自己搭也行,很简单的,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LOGO!就可以了。把压力信号传到控制器里,用逻辑控制比较运算,压力低了就输出接通,高了就输出阻断。

网友H:
压力继电器和传感器都能做到。

网友I:
到某宝搜一下数显压力开关,

网友J:
这个太多了,最省钱的办法就是电接点压力表加两个继电器。

网友K:
太有了,最简单的电接点压力表就可以,想好一点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0913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这个自己搭也行,很简单的,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LOGO!就可以了。把压力信号传到控制器里,用逻辑控制比较运算,压力低了就输出接通,高了就输出阻断。
2个压力开关就完全搞定,一个控制开,一个控制断

网友M:
有电接点压力表,lz可以试试

网友N:
这个控制要求就如10楼11楼斦述就可达到控制目地,伹要求精度更高就用压力变送器[电流输出]和上位机[PLC]模数转换器模块,这个玩起来可有点复杂啦!

网友O:
还是用PLC吧,真用这个开关了,可能这两个量还需要重新找的,会不会出现超调现象啊

楼主:
我们这里的是空压机!谢谢各位同学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L:
哦?有现成的?那就更好了。是的,这种问题,现在有许多的解决方案。

网友P:
直接用松下DP102就行了,不过断开需要继电器转一下

网友Q:
用两个压力控制器串联

楼主:
谢谢各位同学了!!

网友R:
电接点压力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S:
电接点压力表行吗?

网友T:
10楼大侠的方法应该能解决楼主的问题了吧

网友U:
电接点压力表挺好。

楼主:
谢谢各位同学了,赞一个!

网友V:
一个压力变送器加一个数字显示控制仪即可,强烈建议别用压力控制器或电接点压力表,因为不好调整,控制精度差,且故障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