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组态软件退出时,如何保留设置值的问题,以MCGS触摸屏为例

楼主(2016-03-26):
下面是我设置的一个简单界面,如图所示
在这个图中,库温上限和下限都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若是我第一次设置完,触摸屏断电后,我再次进入时,数据就会恢复到默认值数据0.真心的请教一下大家,你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说一下原理,我一定感激不尽。

网友A:
数据是屏内部变量还是plc变量,plc中存储在掉电保持区就好了,和什么屏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好是屏变量。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B:
触摸屏也有断电保持存储,你看看触摸屏资料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好好,我再好好找找。。

网友D:
注意下,要保存数据,也要开机调数据给plc

网友E:
曾经的通用版有个功能就是退出时保存值为初始值,但是嵌入式里似乎没有了。思路可以这样,你把设置值存到一个文本文件里,再次通电时在初始策略里从文本里读出赋给屏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为啥嵌入版把这些好用的功能取消了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啥嵌入版把这些好用的功能取消了呢。
估计还是存储容量的问题。

网友F(2016-06-03):
能不能给人家点实质性的参考意见?!!
昆仑触摸屏保存参数
!SaveSingleDataInit()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