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请教各位大神,松下伺服A5,能通过控制器的8和9接口(正转驱动禁止和反转驱动禁止)来控制伺服电机的旋转方向吗?
ps:我需要电机正转--反转--正转,我想通过接通和断开8和9来实现。

网友A:
脉冲加方向或者正负脉冲的

网友B(2016-07-28):
看一下说明书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