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设计使用FR-D720S-0.75 -CHT变频器带4台0.18Kw电机,调试带一台电机时,变频器显示输出,但是电机不转并且发热很厉害。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告诉:1、调试时变频器要设置哪些参数;2、一台变频器拖三台电机注意事项及相关参数;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变频型号,查了一下百度,你的变频器是3相220V的,也就是说在50HZ时的输出电压是220V(3相)。

而通常3相国产电机的电压是3相380V,如果估计的没错的话,你的电机没有改接线,直接连到变频上,由此造成电机的输入电压偏低,使变频无法驱动。

因此,需要将电机的接线方式有原来的“Y”改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验过“Y”改成△,同样现象;而且我觉得电压低应该也可以带动电机,不过就是速度慢一些吧,不应该不动而且发热。变频器变频不就是改变电压/电流/频率吗?

网友A:
是否负载过重?

是否原厂的△连接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空转(链条取掉了),没有带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直接外接380V时,运转正常,电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不得不怀疑,你的变频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要么就是变频器有问题,要么就是这220V输出变频器不能带380V电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B:
呵呵;D720S是单相AC220V供电的,电机改成三角型接法后量一下顺序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