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我买的廖老师的上边的那本书 书的202页有一个图就是上边的第一个图 图中我用红圈圈到的位置是怎么实现的 要做毕业论文用 可是不会做 急求 书上也没看到怎么弄的

楼主:
传的图片怎么不见了

楼主:
看到的帮下忙啊  那个GRAPH上等于 不等于 上升沿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前辈们帮帮忙啊 急求

网友A:
表示我根本不会用GRAPH

网友A:
半夜睡不着装了个GRAPH软件包,看了看廖常初的《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学习了一下GRAPH,只能说教条主义害死人呐,按他这玩意儿写的程序要是真的运行到这个专用钻床上,不打报废才怪。

跑题了,下面说说你的问题
1、这个图片只是示意图,不是真正的顺序功能图,这个箭头只不过表示方向,不是上升沿
2、要实现上升沿也简单,在转换条件里面加一个上升沿检测就行
3、至于C0上面戴一横那玩意,在PLC里面叫做常闭触点,计算机里面叫做反逻辑,数学里面叫做取反,你懂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 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软件  可能弄得还不太熟  取反和上升沿我都知道 就是没找到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帮忙解答  我再自己好好想想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会打到报废?能说说原因不?

楼主:
我有一个地方也是两个同时工作 一个要等另一个  两个都用空步 怎么仿真测试到那里过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地方也是两个同时工作 一个要等另一个  两个都用空步 怎么仿真测试到那里过不去
小伙,这样吧,看你这也不容易,luchuanjie#188.com,这是我邮箱,把你的程序论文什么的发我看看

网友C:
书上的东西不要全信,也不可不信。如果一台机器的程序就这么几步,那真是太容易了。例子=---只是假如---如果---有可能----。
如果你的毕业论文只写这么一个东西,那你这个学业也太水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