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连接线怎么做

楼主(2016-03-26):
这是三菱的变频器的说明书,它的485接口是和网线的接口一样的,也是8芯,但是又说不能使用电脑网络的网线,那要使用什么样的线来做呢? 还是说直接使用12345678这样做,而不是用568B那样的交叉线就行?
搞不懂,请懂的指教一下,在学plc和变频器通讯。

网友A:
这是RS485通讯端口,但是接插口的方式却是使用了RJ45的水晶头插头类型。为了不让客户误以为是网络端口和其他的电话线上网端口,乱插导致变频器通讯端口烧毁报废,厂家因此研发出了上述说明文字。
说明书已经解释清楚了,用RJ45水晶头压接网线,并引出8跟RS485通讯数据线,和设备相同类型的RS485端口连接,也就是需要按照说明书制作专用的通讯数据线。

网友B:
找个485 232的转接器 弄个网线,剪开接上应该可以了

网友C:
呵呵;连接PLC的话,只要对应的线顺序接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连接PLC的话,只要对应的线顺序接好就行了;
就是说,不要用568B的线,直接按对应的RDa RDB 等脚接上就可以了?
这样不用8根线全接吧

网友D:
哇,第一次看,485的接口,咋用网线的口呢?这也太离奇了吧?要么两线端子,要么9针插头座。弄成传统的多好哇。不是以太网,却假装以太网吗?嘻嘻

网友E:
这个在做485通讯时用到,还是用水晶头压线,只是要按照三菱485的接线方式连接。

网友F:
哇,第一次看,485的接口,咋用网线的口呢?这也太离奇了吧?要么两线端子,要么9针插头座。弄成传统的多好哇。不是以太网,却假装以太网吗?嘻嘻
这个不一定了
富士 HAKKO的触摸屏编程口也是网口形式,实际是串口的。

楼主:
用是能用了,但为什么半双工通信不了,一定要4根线全部接上做全双工呢
变频器说明书上也是写的半双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哇,第一次看,485的接口,咋用网线的口呢?这也太离奇了吧?要么两线端子,要么9针插头座。弄成传统的多好哇。不是以太网,却假装以太网吗?嘻嘻
台达也是用电话插头呢,难道变频器也会打电话

网友D:
回复 网友G:
是呀,其实串口用九针插头座挺好的,干嘛要搞得这么时髦呢?这种口能省点成本,但是可靠性受到考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呀,其实串口用九针插头座挺好的,干嘛要搞得这么时髦呢?这种口能省点成本,但是可靠性受到考验了。
同意,我也觉得9针好,不过占地方
最简单就是接线端子,34个搞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呀,其实串口用九针插头座挺好的,干嘛要搞得这么时髦呢?这种口能省点成本,但是可靠性受到考验了。
DB9那种接口更加垃圾!
如果你用西门子的DB9总线插头就知道了

网友H:
D700和E700系列都是这种PU口。用普通网线加水晶头就好,只用到其中的两根。另一头分四根2,2接到485口上。有配线例子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接4根。PU口的话其实2根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4根。PU口的话其实2根就够了。
这个pu口是什么英文单词的简称呢?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也不知道具体。我只是用它的时候看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