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7):
最近有一个项目,准备用该种电磁铁。    操作动作如下,焊接在夹爪边上,下降碰到平台,电磁铁抱闸保持,夹爪夹紧上升,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一起松开。   现在情况是分合闸电磁铁只能保持2秒抱闸状态,再长下去就烧了,请问有谁推荐能类似功能(可长时间保持吸合)的电气元件吗?电压220V的最好,也可别的等级,希望价格也说一下
 过程是要在电磁铁抱闸之后上头突出(加了个铁条,估计是铁柱条太重了), 要装一个接近开关感应读取抱闸状态,结果长时间抱闸就烧了
(烧了原因是作为自动化设备的执行元件。因为电流大,单次周期不能长时间通电,适合点通式工作。单次通电工作时间2秒内最佳!超长通电类似人工短路线圈会导致电磁铁温度骤升,温度太高会影响电磁铁寿命。)

网友A:
若是开关上的分励脱扣和合闸电磁铁,通常只是短时工作的,失压保护线圈倒是长期工作;如果可能,可以根据要求,选用其他通用的电磁铁(比如联系厂家或查产品样本)。

网友B:
电磁铁只能保持2秒抱闸状态,再长下去就烧了,肯定是线圈参数选错了,比如电梯有个停止抱闸,停止时是弹簧夹紧,运行时电磁线圈通电分开抱闸,到楼层后又断电靠弹簧夹紧,类似楼主的情况;接触器也是类似,线圈长时间通电的也不会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推荐下相关产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推荐下相关产品吗?在市面上没找到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上个图参考下,是抱闸线电磁不会2秒就烧的

网友D:
选型有问题吧,抱闸线圈不可能2S就烧了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还不知你的具体应用是怎么样的,没法选型,上设计图和照片才清楚

网友E:
电磁铁不应该通电2秒就烧啊,有其他的错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就是要砖夹下降碰到板就电磁铁吸合保持  在上升移动  要保持挺久的,有推荐的产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要在电磁铁抱闸之后上头突出(加了个铁条,估计是铁柱条太重了), 要装一个接近开关感应读取抱闸状态,结果长时间抱闸就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过程是要在电磁铁抱闸之后上头突出(加了个铁条,估计是铁柱条太重了), 要装一个接近开关感应读取抱闸状态,结果长时间抱闸就烧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不起哦,不了解具体的情况。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知你用的是那种电磁铁,正常线圈不会烧的,可能功率选小了,几张图片参考,抱闸的制动功率多大啊也不会烧线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电磁铁已经重编辑到本帖子里了,电磁铁烧的原因是电流过大

网友F:
通电抱闸松开,断电抱闸夹紧。持续通电烧线圈的话,应该是选型问题,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