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plc变量问题 谢谢各位神

楼主(2016-03-27):
wincc中新建的变量都是双字DB11.DBD 而对应plc中DB11没有wincc新建的双字变量 问下比如wincc变量DB11.DBD4在plc对应的地址是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中新建的变量都是双字DB11.DBD 而对应plc中DB11没有wincc新建的双字变量 问下比如wincc变量DB11.DBD4在plc对应的地址是哪个
一个双字等于2个字等于4个字节等于32个位。
书架上有32本书,每本书代表1个位,教授叫你去拿双字的书过来,你问教授没有看到双字的书,你说你会讨教授喜欢吗?

网友B:
wincc也应该有位.
db11.dbd4对应db11的4.0~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cc也应该有位.
db11.dbd4对应db11的4.0~7.7
谢谢,也就是说plc里db4.0-7.7任何一点为1时都会触发wincc里的dbd4吧

网友C:
楼主还是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位、字节、字、双字、浮点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