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7):
   一直很纠结,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的阻值根据容量的大小到低各为多少才算正常?(至于用电桥以及根据线径来计算阻值,有点不太现实)10KW以下的电机,用万用表测量只有几欧,55KW的,万用表显示是零点几几了,感抗先不去管它,3kw星形连接的电机,万用表测量每相绕阻在5欧左右,(若根据电机铭牌,电流:5.5A.功率因数=0.8。可以算出Z=40欧,R=32欧)两者相差也太大了。书上说了冷态和热态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又迷惑了,从电机启动到满负载运行的前期,因电机运行时间短,温度不高,运行1小时后,温度自然升高到一定程度了,那么一小时后的电机功率就下降很多了吗?显然也不是!在此,望有经验的电工朋友,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测量的,在检修电机时也有类似困惑的朋友发表一下你们是如何理解的呢?
加一个图看下:

网友A:
电机三相绕组阻值这样测:
1,解开电机接线端子间的连接片。
2,用数显万用表低阻档,测电机三个绕组首尾端电阻,正常情况下三个绕组的电阻应该是相等的。若有误差,其误差不能大于5%。
3,电机绕组电阻大于1欧可用单臂电桥测、电机绕组电阻小于1欧可双臂电桥测。
如果电机绕组间电阻值相差较大,说明电机绕组有短路、断路、焊接不良和绕组匝数有误差。
4,绕组间的绝缘电阻、绕组与外壳间的绝缘电阻,可以用:
1)380V 电机用0--500 兆欧或0--1000兆欧测量范围的兆欧表测。其绝缘电阻不能低于0.5 兆欧。
2)高压电机用0--2000兆欧测量范围的兆欧表测。其绝缘电阻不能低于10--20 兆欧。

网友B:
反正,我用万用表测的电机定子绕组电阻值和变频器自动检测的电机绕组电阻值差的不多。其实弄个4位半的数字万用表,测1欧姆以下的电机绕组电阻值,也差不多,八九不离十。而且定子电阻这个值,虽然测的越准越好,但如果差不多的话,在调试时自己也可以根据实际运行效果略作修改,以达到最佳运行状态。空载调试即可。全转速范围观察电机的转速和空载电流即可。

网友C:
我测量大功率电机绕组电阻都是直接解开绕组外部接线端子,对测量绕组用大功率电瓶通电,测量绕组电流电压(俺没有电桥只能这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我明白,实际上要知道电动机的阻具体是多少意思不是太大,只要三相接近就OK,但是实际应该是多少,总得有个说法吧!呵呵,好像钻牛角尖了哈!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机定子绕组直流电阻精确地阻值就是电桥,这个在前面已经有人讲得很清楚了。现在代替电桥的还有一种仪器,叫低阻测量仪。其实就是电桥原理,只不过变成了数字式的智能仪表了。

我前面说了,其实定子电阻只要给出一个基本值就可以了(针对变频器),在有些变频器(比如西门子的变频器),这个值不用知道,因为他有自动检测和计算功能,调试的时候能自动确认。而且在空载运行时,针对电流和转速的运行状态,如果感觉有问题,还可以做微调。没必要知道那么精确的电阻数值。

不过,三相电机绕组之间他们的阻值必须要一致。不能出现偏差大的问题。前面不是说了吗,不能差5%以上。我没有具体值的概念,但这个可以咨询电机制造商的技术支持获取。

网友B:
这个计算还是缺条件的,你能计算出每一相的阻抗,但不能确定每一相的直流电阻,因为你不知道每一相的感抗是多少呀?是不是呢?感抗估算的话,那误差就出来了。

所以在工程上,许多未知条件导致无法准确的计算,而只能是估算,而且需要把真实数据用实验的方法,通过测试获取。由此,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呦。

网友D:
一般我用万用表检测三相电阻一样,绝缘好就证明电机是好的,但是阻值倒是没有算过

网友E:
我没楼主那么细致,也没电桥,简单用万用表测阻值相对平衡,摇一摇绝缘,再通电试机。有变频器的直接启动一次,让变频器报个故障给我,再做检查

网友F:
现场维护中没人算阻值的,只要大致平衡,相间和对地绝缘够,就试机了。

网友G:
不知根据导体的电阻率、规格和长度,可否估算(哦,似乎顶楼已经否定了的),再与其他方法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