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6-03-27):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问一下,三菱plc的软件GXDeveloper,6.0的版本在win7上可以用吗?还有仿真软件。

网友A:
表示没用过

网友B:
安装GX Developer 8.103H版和GX-Simulator-7.16-E(仿真)更好。

网友C:
6.0的太老了,目前常用的型号都不支持,最好用GX Works2,自带仿真功能。

网友D:
8.86的在win7是可以的
6.0的还没有听说过

网友E:
GXDeveloper,6.0你还是在XP系统下用吧;

楼主:
好的谢在win 7上用那个版本的,fx2n的plc在高版本上可以做程序吗

网友C:
GX Developer 8.103H以及GX Works2 都可以编写FX2N的程序。

网友F:
6.0的就让其退休吧。滚轮都不能用,还加个东东。

楼主:
在win 7上用哪个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win 7上用哪个版本
前面都说了GX Developer 1.803H 或是Works2 1.540N 版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