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6-03-27):
我这有三台明电变频器VT230S -11HA   或VT230SE-11HA  不能断电源  再次上电 打运行会出现  PLC 输出正常 变频器FWD 指示灯亮 2-3秒 就灭掉    反复在跳动   频率上升到1.5HZ  又反回  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 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不只是带负荷运行还是空载运行,如果是带载运行,出现此故障首先查输入电源是否缺相,变频器内部接触器是否吸合,如果是空载运行,有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前级】指主板,或后级电流检测电路出了问题。指电源板。

网友B:
变频器用端子控制吗

楼主:
变频器用端子控制  电位器调速

楼主:
有时停半小时后   又能正常运行  单不能停电 只要停电就出现以上现象

网友C:
换电容试试

网友D:
变频器电源故障。启动电容失容。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技术支持  我查查看

网友E:
我遇到这类问题,楼上所说差不多,电容脚开焊是有可能的

网友F:
应该是启动电容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