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维修实例

楼主(2016-03-27):
最近接手一台安川的伺服驱动器,型号是SGDV-200A01A002000,故障现象是上电报警A300。
这台伺服是内置制动电阻的,根据故障提示,检查制动电阻无问题,拆机查看电路板并绘制检测图纸如下:
实际测量发现,电压比较器的正端电压为7.1V,负端电压为2.7V,输出端应为高电平,但实测为低电平,测量外围电阻,电容等元件无问题后,更换电压比较器,输出端上升为15V高电平,伺服驱动器显示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A:
高人,版主给加个精吧。

网友B:
楼主这个得多少钱

网友C:
确实高手呀!

网友D:
图画得真好,笔直笔直的

网友E:
图文并茂 好!

网友F:
虽然我看不懂,看你画图好用心,做事也是精致的人

网友G:
电压比较器是那个啊 U20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比较器是那个啊 U201吗?
对对对对对

网友H:
有过程的好帖子啊

网友G:
日本的几个品牌驱动主板怎么长的都差不多呢

网友I:
高人,版主给加个精吧

网友J(2017-03-23):
回复 网友G:
对,201

网友K:
根据运放虚短知道,输入输出电压是一样的,不一样说明运放或者外部电路有问题

网友L(2017-06-27):
回复 网友G:
谢谢分享

网友M(2017-11-18):
求正弦303变频器控制板问题维修方案或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M:
求正弦303变频器控制板问题维修方案或图纸
你想知道什么

网友M:
正弦303控制板的线路图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根据运放虚短知道,输入输出电压是一样的,不一样说明运放或者外部电路有问题
这是比较器吧,只有高低电平没有反馈

网友O(2018-01-25):
大神,这个制动电阻故障在日本发那卡驱动里面,报再生故障。可是我理解不了,减速时会报,上电就报,什么理论呢。况且检测的是什么电压值呢

网友P(2018-04-25):
恩,大师分析透彻

网友Q:
如能有“再生故障报警”----这个芯片的逻辑关系分析,就更好了。

网友R:
有没有微信,楼主很高兴认识下

网友S(2018-06-21):
求指点:SGD7S-7R6A10A002 私服开报警A100

网友T:
楼主今天我遇到一个安川SGDV驱动器,运行他们的市郊器先报AD00,过一会驱动器就报A910过载请问哪里的问题

网友U:
回复 网友K:
虚短要加一个深度负反馈条件吧,看楼主这图没看到有反馈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U:
虚短要加一个深度负反馈条件吧,看楼主这图没看到有反馈回路。
这是个电压比较器,需要负反馈吗?加了负反馈不就变成运算放大器了吗,就算要加反馈也是加正反馈

网友U:
回复 楼主:
我只是说明那个用什么虚短条件判断运放有问题的,他那样判断不行

网友V(2019-03-29):
可以可以

网友W:
图文并茂,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X(2019-06-10):
应该是位电子维修工程师

网友Y:
有图有文字,点赞

网友Z(2020-01-30):
伺服驱动器电机朝一个方向转,找了好久,估计芯片有问题

网友AA(2021-06-22):
直流母排P端电压继续升高,也就是比较器的正端电压升高,那它又是怎么使得光耦的4脚5V电压拉低,进而制动生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