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7):
至少一个bool的输入变量和一个BOOL型的输出变量或返回变量被定义是怎样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需要在输入/输出中定义变量,例如将d定义为输入变量,数据类型为BOOL,将c定义为输出变量,数据类型为BO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原来是定义目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