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7):
我这里有两台480千瓦绕线式电机,把频敏启动换成了无刷无环启动器,运行一年,效果还不错,今天检修打开发现转子引出线在跟启动器的连接处有绝缘皮烧毁,离心开关有比较明显的烧蚀,随后拆下一个离心开关,发现这个东西结构非常简单,启动之后,离心开关直接把转子三相绕组通过启动器外壳短接,也就是直接接地了。
请问用过类似设备的朋友,是不是都是这种方式,有没有转子绕组封头不直接跟机壳连接的。

网友A:
没用过,上几张图学习学习

楼主:
应用的这么少啊,没有回应的。

网友B:
表示没用过

网友C:
你这种结构的电动机第一次见过,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很普通,就是JR系列的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唯一不同的就是把滑环去掉了,在轴上加装了一套无刷无环启动器,其实就是液阻启动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