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7):
PLC在机械加工类的专用设备中有很大的应用,然而有一个问题常常被初入门的编程人员忽略,即延时问题。

简单的说,以气缸为例,PLC判断动作有没有完成是依靠限位开关的(有些不重要的地方也有靠延时的),而限位开关如磁环检测开关,有一定测量范围,换句话就是说,PLC判断动作已经完成而事实上机构动作还没有完成。如果在机械加工中不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加工的精确性会大打折扣,出现残次品。

每一步的动作完成,需要加一个延时,以保障动作的完成,一般就200-500ms吧,气缸特别大的可以增大。

网友A:
楼主的指点确实是经验,说明楼主的实际动手能力强,感谢指点

网友B:
是要增加延时,具体多少,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

网友C:
一般不用  所谓开环闭环  你像软启动  可以设定延迟 超过多久算启动超时

网友D:
定时很多地方要加。说的对,还有机械振动,要时间停止振动。

网友E:
这里有两个问题:
1.感应开关的位置应该调到动作完成的位置,否则这个信号的意义就不是那么准确了;
2.在高效率的加工中,加如此多的延时会导致节拍加长,产能降低,客户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F:
不是必须的,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如果没个都加,定时器够不够另说,对后来的调试,决定是个好方法,只是太累。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年头的PLC,定时器都是上千的,随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应开关的位置要调,但是相对于几个丝的位置,实在是不好调。
节奏放慢是一个问题,尤其是自动化的设备还不如人工快的时候,就更悲催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应开关的位置要调,但是相对于几个丝的位置,实在是不好调。
节奏放慢是一个问题,尤其是自动化的设备还不如人工快的时候,就更悲催了
看现场情况吧,一般精度要求很高的也不会用气缸吧

网友H:
要求几个丝公差的场合,用气缸的应该是在少数吧

网友I:
气缸极限点的定位误差还是很小的,无确保绝度极限点的话是可以通过加适量延时来达到需求。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年头的PLC,定时器都是上千的,随便用
谁告诉你的?
小型PLC有的才几十个几百个